[未解决]
HP DV4-5018TX 如何装系统

楼主(2018-06-21):
这个电脑预装WIN8,原GPT分区被我删除重格成MBR后,怎么装系统都不行,U盘装系统装完重启后无法启动,光盘安装提示无法安装到改分区,该电脑可能不支持安装到此分区。后来格式化成GPT,开始300M分区成ESP,光盘安装系统仍旧一样,BIOS只有一个选项与此相关:UEFI兼容模式“启动与停止”,已经选择启动了,停止更不行。请问有没高人安装过这个机型,具体该怎么做?最好安装WIN7,实在不行WIN8,WIN10也可以。
我QQ:1369714793。 万分感谢!

网友:
HP的不怎么清楚  联想win8改win7设置是将win8加载项关闭后按F9恢复默认设置(这一步操作很重要,如果没有恢复默认,后续就会出问题)之后保存重启,再次进入BIOS,设置启动项,改为uefi兼容模式,保存。
重启后进PE分区,将GPT分区转换为MBR (这一步操作主要看硬盘大小,如果是2T以上的最好不改还是用GPT模式)
还有一个是我在之前也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机械硬盘如果分区时选择4K对其的话在,在系统镜像导入后重启会有蓝屏的现象,取消4K对其就不会出现蓝屏现象
以上只是我个人经验,具体什么原因影响蓝屏我也不知道

网友:
BIOS就一个选项,已经设置成兼容了,还是一样

网友:
win8改win7,bios改UEFI,进PE,硬盘改MBR,然后安装,出现不能正常启动,修复MBR,基本都能搞定, LZ,看硬盘有5个分区,有点不明白的是,系统分区只有300M??这只能装个PE啊,个人认为,是不是主分区建错了,我记得主分区只有一个是用来安装系统的,其他的是逻辑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