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A1948A-LED显示器用一会灭无法开机

楼主(2018-06-21):
[优派] 优派VA1948A-LED显示器用一会灭无法开机,求程序 BOss

网友:
驱动板供电都是否正常呢,,,,,,,,,,,,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的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没有讲明供电是否正常,电源板的问题也有可能。程序反而很少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的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2018-08-01):
先测下主板啥的供电正不正常再刷bios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主控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