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REV2.0开机风扇反复转停

楼主(2018-06-21):
B75M-D3V REV2.0开机风扇反复转停,无CPU供电,CPU供电有开启电压,查PWROK1、PWROK2 均有电压, 查图发现ME_PWROK与PWROK1相连,找到ME_PWROK,Q85   3脚电压为低 ,Q86 3脚电压一直为高 把Q86换掉,通电正常显示。这个没有点位图一般是找不到位置的,在电池座下面。图密码:rmadept

B75M-D3V Rev.2.01.pdf

点位

rmadept

网友A:
那你是怎么找到的啊??好像有这个位置图吧。。。

网友:
看是这个图么,              ,论坛里有 的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GA-B75M-D3V R20 点位图.zip

网友:
pwrok信号没有到桥,桥自然不能读bios发出时钟。电压芯片缺少了svidclk,也是不出电压的。楼主的理论不错,对6x时序很了解

网友:
好样了,一定要支持一下,
现在、修主板就喜欢修这种是比较简单问题

网友:
多谢分享....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怎么找到的啊??好像有这个位置图吧。。。

售后的朋友发的

网友:
这个板之前没有修好,板子卖了,下次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