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8-06-21):
不触发,待机3.3V有,5V只有2.23V这机正常的是待机先有5V,触发后才有3.3V的,现在刚好反过来了,测试BIOS第8PIN有3.3V,1PIN有2.2V,但测到1PIN不通EC那边,为断线了,我把断线位置发出来

网友:
这个断线应该是受潮引起的吧 。

网友:
这个坛子之前有人发出来过  确实是容易断线 这机器换键盘要小心 因为即使小心了 还有可能换后就不开机了

网友:
就喜欢通病就喜欢通病就喜欢通病

网友:
二代以后的华硕板子真心不咋地,这儿虚那儿断的,遇到过几台X401 501触摸板不能用的情况,都是主板插座虚焊造成的,其实还是属于设计缺陷,X501 401拆C壳要揭开半截在下面把键盘和触摸排线先拿掉,想想都别扭的操作,如果不熟悉拆机,拆机次就能把插座揪松了

网友A:
bios的一脚的电压时谁给它的啊?不是ec给的吗?

网友B:
看不太清楚 是绕过读卡器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的一脚的电压时谁给它的啊?不是ec给的吗?

一脚是片选,正常同VCC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还是够耐心的,难道是传说的火眼金睛

网友:
没搞明白 2.2V是正常 就是断线了 呵呵。我有个机型BIOS一个电压都不出来。不明白的大了去咯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经验!再就是个人感觉华硕的东西做工实在不咋地!产品BIOS程序设计也是一塌糊涂,做系统太费劲!

网友:
这款机子还有这个通病,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叱,谢谢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清楚 是绕过读卡器那个吗!!

嗯,是的,可能图片是有点模糊,仔细看就能看到了

网友:
我就喜欢通病·还是有图的通病·····

网友:
这个老生常谈了,通病无疑

网友:
主要原因,板材用料太差劲,就会这样

网友: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键盘不能用的 也是那个位置有断线

网友:
换键盘小心点,遇见换键盘烧板载CPU的

网友:
我在第一张图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断线 然后发现第二张图和第一张图是分开的........看了几天球精神有点萎靡..

网友:
通病就是好,遇到就是秒

网友:
谢谢,,,照你的修好一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