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50du进系统报警 风扇狂转 掉电

楼主(2018-06-21):
n650du  板号:6-71-n6500-d03
原机进水  3v短路  换了ec 桥  vccsa芯片 1.0va芯片  刷了淘宝买的 bios  现在开机正常进系统  2分钟左右风扇狂转 滴滴不停报警  自动关机  进bios 一样2分钟报警掉电    蓝天代工  求助各位老铁  板子集成显卡 用g4560 台式机cpu  温控电阻已经换了  机子保护隔离比较奇葩 用 av cc PMOSFET_CONTROL# 这两个信号控制一个p管
   开机后av ac会有3.3  但是PMOSFET_CONTROL# 一直都没有  插了电池 开机 电流3a  p管还是没有完全导通    看遍论坛也没看到这两个信号修好的  都是改电路

N650DU 淘宝买的.rar

bios

网友A:
                          实在不行 就把风扇改到3V 上

网友B:
到国外网站下原厂bios估计就好了

网友:
这个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到过这样的机子。不过我也觉得可能是BIOS的问题。你看下你哪个机子ME的版本号。到论坛下一个合成一下。

网友:
有独立显卡吗,蓝天代工的没有检测到独显就会报警掉电

网友:
如果确定排除了BIOS就查下显卡部分吧 蓝天的报警跟显卡有关系哦

网友:
就是没有独显 h170的桥 论坛上都是独显的案例 我这个不知道咋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国外网站下原厂bios估计就好了

bios 我从那个蓝天的网站下载的 点不亮 而且也会报警 掉电。 淘宝买了2份 现象都是秒开的 就是会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 就把风扇改到3V 上

改风扇简单。主要报警。掉电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风扇简单。主要报警。掉电不知道怎么修

我自己改的

网友:
刷刷刷                                                                  N650DU BIOS

网友D:
再给你来个ec,全了吧?

N650DU EC.rar

网友:
稳稳的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这种机器可能要合成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再给你来个ec,全了吧?

兄弟  牛逼了啊  ecbios  淘宝都买不到  厉害了 机子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牛逼了啊  ecbios  淘宝都买不到  厉害了 机子OK了

有人建议我去改了卖,操不了那个心啊,玩个票吧

网友:
有人建议我去改了卖,操不了那个心啊,玩个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  牛逼了啊  ecbios  淘宝都买不到  厉害了 机子OK了

刷我改的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刷我改的就行了?

刷8m的不行   刷了ec的好了  你这技术确实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牛逼了啊  ecbios  淘宝都买不到  厉害了 机子OK了

怪了,你发帖不多啊,咋级别比我高得多了?这是咋回事?

网友:
刷完ec 开机 PMOSFET_CONTROL#妥妥的3.3v 我就知道有戏 现在还在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8m的不行   刷了ec的好了  你这技术确实可以了

两个一起刷就可以,单刷bios不行?刷bios能亮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个一起刷就可以,单刷bios不行?刷bios能亮机吧?

单刷也是秒开的  进系统还是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刷也是秒开的  进系统还是报警

那我明白了,看来bios和ec的对应关系很重要!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什么的   修到过的显卡供电不正常的也会这样

网友:
好多时候BIOS问题会引起风扇狂转,一起刷,有些是修改后的,亮机快,

网友:
改了电路充电路能行吗,现在充电路不好修

网友(2019-06-09):
非常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我今天耗费一上午修了台类似机器,也只是根据插适配器瞬间片选波去怀疑ec自带程序,看完你的贴再结合图纸,如醍醐灌顶。另,那个蓝天下bios和图纸的网站,不是官网,而是Clevo的bios和图纸的非官方存储库。现在要到墙外面,才能打开那个网站。我的机器是售后搞过的,准备放弃了

网友:
老板辛苦了 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的上

网友:
还是刷了EC搞定了?

网友:
EC程序是要什么工具刷进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