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在修X450J南桥背面照13320-1

楼主(2018-06-21):
      求有在修X450J南桥背面照13320-1,查看是否给拆件了   和电阻的阻值    求各位大神帮忙板号SV41 JN MB13320-1

网友A:
刚好再修这机器,看看有不清晰的在复我,,我在帮你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再修这机器,看看有不清晰的在复我,,我在帮你拍

热心 给你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