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99X 2.0提示15秒关机

楼主(2018-06-21):
M5A99X 2.0提示15秒关机,我测接口USB接口电压正常,数据阻值也正常,像这种一般还有查哪里啊?

网友A:
红框内的排阻试试
红框内的排阻试试

网友:
看图纸查USB_OC#这些应该很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框内的排阻试试
红框内的排阻试试

谢谢了,真的你画的红框里面的排阻问题。。谢谢。

网友:
又是华硕822的问题吧?????????

网友:
华硕的通病USB_OC#  USB供电检测的

网友:
华硕板又来送钱了 ,我遇到很多都是822断线,对于这种板还是有必要量一量的

网友:
华硕的通病  USB_OC#

网友:
查usboc# 一般这个问题多一点哦..

网友:
仔细查OC#,总有异常的地方,排阻变值是华硕的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