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9一体机温度高

楼主(2018-06-21):
求助各位大神,现手头有一台苹果a1419 27寸一体机,鲁大师测试温度高,cpu 温度 到90多度,关机后无法开机,需要冷却一段时间才能开机,cpu散热片更换过无效,主板版号820-3298-a 显卡芯片 n13e-ge-w-a2 ,请教有没有修过这种故障的,是显卡问题吗?这个种显卡可以更换吗?

网友:
你换个CPU  试试   有的CPU坏了 温度高 ,还有就扇热器和风扇了

网友:
散热风撒有没有问题啊·铜管什么的换过没有··

网友:
风扇有没有正常转哦

网友:
2楼说的对。有可能CPU挂了。一般来说温度高。也就那么几个东西。排除下吧

网友:
原来是个什么CPU  可以换个低一点的试试看

网友:
手摸温度正常吗   有可能是散热没上好 如果外面都很热那就可能是有问题了

网友:
温控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
散热铜管,风扇,CPU都有可能,自己排除下吧,还有就是显卡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被CPU带发烫的

网友:
先 排除 灰尘的原因呀

网友:
换cpu划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