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H61M-DS2 rev3.0 的D8管子具体位置

楼主(2018-06-21):
板子故障是开机后显示,不过关机后会自动触发,但是不显示,无限重启,都说这个板子D8带坏,但是就是找不到具体在哪里,没找到点位图,只有个图纸,有大神知道的吗?求指点啊。。。。

网友A:
论坛里没有位置图吗?          ?瘦瘦

网友B:
在晶振边上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没有位置图吗?          ?瘦瘦

多谢多谢,昨天找到了,待会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晶振边上的就是,,,,,,,,,,,,,,,

感谢大神,昨天找到了位置图,确实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