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雷神911-m6a 板号:DANL8EMBCD0原厂BIOS

楼主(2018-06-21):
机器换南桥之后手贱把本身的BIOS给抹掉了,求大神发个原厂的BIOS,现在开机慢不认固态

网友A:
原厂没有吧 要自己改 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没有吧 要自己改 比较麻烦!!

机器原机的手贱抹掉了..只能试着找下原厂的了...

网友B:
其实这长相的机型好像如果BIOS搞不得成 80%左右的就是CPU 灭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长相的机型好像如果BIOS搞不得成 80%左右的就是CPU 灭了 。

之前已经正常了,想着备份下BIOS,结果手贱点了清空,才来论坛求助的

网友:
                                找不到 就上X宝   时间也是钱

网友:
这个官网可以下载吧 ,,,自己合成一个就好

网友C:
找到了吗  可以给 看下具体 我给你合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吗  可以给 看下具体 我给你合成

这个主要是原机的没有了,:'(

网友:
某宝没有吗......这个机器更换了南桥蹵刷原的BIOS

网友:
淘宝问把,这里最多只有备份bios了

网友:
加个下载分吧!我给你改一个,稳稳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要是原机的没有了,

加个下载分吧!我给你改一个,稳稳的  !!!!!!!

网友:
留着无用                                           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