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LL7A一块如此烂的机子,修得头痛。。请指点。

楼主(2018-06-21):
联想Z360 LL7A一块如此烂的机子,修得头痛请指点。原故障为秒掉电,修好后进系统死机。秒掉是14M时钟那个芯片的晶振有脚进蟑螂尿了,断线没有时钟,死机是独显3V的一个开启MOS管坏了,以为都正常了,装机第二天同行送回来说不开机了,发现隔离都不过,公共端只有2.6V和9V左右在跳,公共端没有对地,有时候反复开机又能正常。隔离芯片和电路都查过没有不对的,好奇怪。这广达的板子怎么这么差啊?

网友A:
电压跳的话,是触发跳还是待机就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跳的话,是触发跳还是待机就跳啊

待机就跳,19V高低高低的跳,隔离不对

网友:
终于看到比我哪个机子还要难修的机子了。天天修得人都晕了、

网友:
直接换板算求   机器多的时候那有空整这种故障、

网友:
LZ辛苦了,这种进过东西的板子是真的不稳定,最后的话隔离管有没有试着换下

网友B:
现在一般的 便宜的板子   故障不好弄 直接换主板 客户也比较 愿意    修一个可能 整个200多 换一个 也差不多 换的话报价不要 太离谱 客户也能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般的 便宜的板子   故障不好弄 直接换主板 客户也比较 愿意    修一个可能 整个200多 换一个 也差不 ...

呵呵了,那你的意思维修可以下岗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了,那你的意思维修可以下岗了哦。。。

维修是 维修 下岗不了   只是 有些机器 不想浪费时间

网友:
保护隔离跳的话,有没有测试过,保隔的开启是不是也跟着在跳?进水主板,最好还是烘一下主板,去掉水分,再仔细看下有没有电阻电容腐蚀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