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70 V470通病-王八盖烧坏,小8脚烧坏地盘改造

楼主(2018-06-21):
小板是在旧的坏主板上剪下来的,小8脚是好的,9个脚位对应接好, 原主板上的小8脚 底盘烧了个洞洞没发装芯片了,所以这个改造方法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有用的话,望兄弟们加加分。  能加精最好

网友A:
                            我以前也改过   但有掉电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改过   但有掉电现象

你改的上管是不是功率不够啊 ,我改了不下10台了,没一个出问题的啊,而且暂时没收到返修

网友:
这个机器改MOS管最好找大功率的........不然发热 三两下烧掉

网友:
这机子真就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改成这个样子,稳定不??大神,我是不想这么搞了

网友:
这料板多了修起来就是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个样子,稳定不??大神,我是不想这么搞了

严重的都是改   改好的话 很稳定,选料要好

网友:
移花接木 飞线较多 稳定是前提

网友C:
有耐心! 飞这么多线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稳定

网友D:
就怕撑不了多久。不愿搞,我一般建议客户换

网友E:
直接换就好了,改的老是返修。不稳定,费时间。

网友:
不敢改,怕出问题。。。。。。。。。。。。。。。。。。。。。

网友:
小板用热熔胶粘一下好,免得移位

网友:
我有强迫症,这么多条线还不如6721稳定

网友F:
楼主太历害,这样改都行。你那块小板是从别的废板上搞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历害,这样改都行。你那块小板是从别的废板上搞来的吗。

是啊  ,只要有这个8脚小芯片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怕撑不了多久。不愿搞,我一般建议客户换

我改过不少,没返修呢,主要是上管要选好,最好是选一个上管带2个下管的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就好了,改的老是返修。不稳定,费时间。

接到的是同行的主板   换板就没我什么事了  呵呵

网友:
这维修我不赞成     乱七八糟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管子改的

网友:
移花接木666....................................................

网友G:
改了n台了,不过你这改的好凌乱啊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借鉴,还没碰到过8个脚烧完,   只见到过上官烧的

网友H:
过程没过程,手工那么丑还想加精,,,,不存在的

网友:
略显粗犷,漆包线飞不长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耐心! 飞这么多线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稳定

选料好 手工搞好 肯定稳定啊,烧的严重的我都这么干,一直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了n台了,不过你这改的好凌乱啊

兄弟,你的方法是否可以分享出来啊?我也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过程没过程,手工那么丑还想加精,,,,不存在的

都没验证的家伙,你拿出更好的方案来啊,让我服气服气  哈哈

网友:
看到这么多线已经决定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都没验证的家伙,你拿出更好的方案来啊,让我服气服气  哈哈

不是没验证,估计是你的手工不行,我修的几十台王八盖子都是用的王八盖子mos,无一返修的,你要知道mos管损坏的几个条件;
1.驱动不良。
2.温度过高。
3.电压尖峰过高。
4.过流。
以上任意一个都会损坏,你知道是通病,但为抓到点子上。
此外你要知道上下管,上管和公共点电容之间的走线都是高频辐射线,鬼知道干扰到那里去。

网友:
我的天。。  改的好复杂 。。。。。

网友J:
这样改很容易返修的,那么多线,很容易出现短路或断路,铁盖改成普通MOS管,我都改了好多年了,这个保险,不容易坏了

网友K:
CPU 也会烧。               这机器可不光只是CPU供电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改很容易返修的,那么多线,很容易出现短路或断路,铁盖改成普通MOS管,我都改了好多年了,这个保险, ...

没看到是小8脚芯片底盘都一半多都没有了吗?不只是改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CPU 也会烧。               这机器可不光只是CPU供电坏

CPU也是挂了的,所以维修成本就高了  只能修改了,而且上面还有2个商家

网友:
这样改 散热要搞好 小心烧其他部件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板,利润才是王道。。。。。。。。。。

网友:
改造的这种好像不是很稳定吧 ?我听人家说的具体没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
我技术没楼主好,我还是挺佩服的 牛B

网友:
真的像是通病问题,但是没修过这故障来

网友:
这个客户看到了要晕了哈哈

网友L:
稳定不??????????????????????
wanbenben98
几年了 都是这样改的 稳定 。。。。。。。。。。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L:
稳定不??????????????????????
几年了 都是这样改的 稳定
。。。。。。。。。。

网友(2024-05-22):
就是不太好安装,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