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 2.2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8-06-21):
主板: ga-h61m-ds2 rev 2.2  故障: 触发掉电.
触发掉电,掉电后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把apwrok短接,这样触发就不掉电了,再测内存桥VSSA 1.8V 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EN开启正常,5V 供电正常。APWROK PWROK ATXPG 都正常,测供电芯片5.6.7都有1.06V ,但是没有波形,测CPUpwrok 也没有,肯定不出CPU供电,重新加焊CPU供电芯片还是不行。触发掉电,原来碰到过。1。供电短路。2、12V 5 检测电压故障(已经排除供电和电压检测过高)还有就是温控。少供电,先排出温控再说,找到温控Q77直接去掉。开机测试居然正常了。为什么温控不正常,CPU 就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