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31R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6-21):
今天修一个DELL M531R 不触发,3V,5V的待机电压有 ,但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后来想到AMD的待机还有个1.1V的待机电压,一测,有时有,有时没有,量到ON信号的时候,只有0.3V的电压,不正常啊,正常的话,应该在3.3V以上啊,这个电压来至3,V,5V的待机的PGGOOD信号,但是3V,5V都有,怎么不出来的,有一种就是不稳定,后来把两个电容换了,PGGOOD的电压出来了,4.4V,开机正常

网友:
附上图纸

LA-9103P - REV 0.2.pdf

网友:
老兄你传个图红纸这分能不能少点呀。

网友:
有时候修AMD的容易忘记还有个1.1V待机~ 主要还是修英特尔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