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280SWN显示器不开机什么问题?

楼主(2018-06-21):
E2280SWN显示器不开机什么问题?电压全有,就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电压都正常,那就找个程序刷一下,,,,,,,,,,,,

网友:
电压正常.........刷个程序....在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电源板5V 12V正常就考虑驱动板吧 看看开关电压正不正常 实在不行就换班吧 显示器的板子都很便宜的

网友:
5V和12V都有只能判断电源板是好的,要看驱动板上3.3V和1.8V供电有没有,按键板电压正常不?如果这些电压都正常再考虑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