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引脚短的BIOS芯片用哪种座子刷呢

楼主(2018-06-21):
引脚短的BIOS芯片用哪种座子刷呢

引脚短的BIOS芯片用哪种座子刷呢
始终没找到买哪种座子,麻烦各位给推荐下,谢谢!!

网友A:
飞线到编程器吧何必找座子

网友:
8脚? 可以直接拆下来 飞线  一般可以先查编程器是否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到编程器吧何必找座子

毕竟太麻烦了啊。。。每次都要飞8根线。。。。16个点

网友B:
买RT809H时有送这种简易的座子 焊盘链接的 要么用手摁住刷 要么风枪吹上去 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RT809H时有送这种简易的座子 焊盘链接的 要么用手摁住刷 要么风枪吹上去 简单的。

哦,还有这个?我找找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