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A550开机电流1.多通病

楼主(2018-06-21):
闲来无事,发个神州通病,赚点金币   ,希望各位能用得着。
      神州A550-I3\I7  A550-I7的板有两个通病 一是开机电流只有零点几。这属于升压电路5V经过两个双二极管升压到12v.这个12v是   到各个RUN电路的上拉电压,连接1M的电阻。回焊就ok,不ok就换掉1M电阻  二是喇叭无声音,耳机接口有声音。這个故障95%的都是   喇叭接口坏了引起的。剩下的5%的就是声卡那边的问题(一般是4.75v或是2.5vde电压出了问题)

网友:
真的像是通病问题,但是没修过这故障来

网友:
这个零点几A很大了的呀,最好说下具体的0.几安,

网友:
能上个图不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到过这样的机子、但你说的这个问题在别的机子上也差不多的。

网友:
喇叭接口坏了是啥意思,,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