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断电

楼主(2018-06-21):
有台T470p ,但插适配或者电池都能开机,二者同时插上也可以开启,但是,但是,但是电池开机再差适配器,过个两三秒电源灯闪两下就关机了,然后再次按开机键没反应,多按几次,又能继续开机,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隔壁保护没过,或者充电的场管漏点,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换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壁保护没过,或者充电的场管漏点,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换了就好了

您是说换个充电场管?隔壁保护没过要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是说换个充电场管?隔壁保护没过要怎么弄?

隔离保护这边有一条通过场管过去充电芯片那边,有短路的地方都会保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