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开机大电流

楼主(2018-06-21):
苹果六开机大电流看到 wifi 旁边有一个电容腐蚀

直接扣掉加电开机正常

网友:
这像素牛逼了呵呵   。这是拍出来就这样还是还是什么

网友:
这像素牛逼了呵呵   。这是拍出来就这样还是还是什么,应该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