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S Plus手机使用中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6-21):
iPhone6S Plus手机使用中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说,手机使用中无法开机

【故障分析】:

  像这种不开机的现象,可以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再进行判断故障。

【维修过程】:

  拆开手机,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发现定在61毫安,像这种电流,很有可能进DFU模式了,连接电脑看下是否联机。

  联接电脑显示DFU模式。

  进模式的,可以通过刷机报错来判断故障现象。 刷机中,发现到恢复模式的时候,序列号显示无,显然是没认到硬盘。然后报错4014

  拆下主板,拆下硬盘,上硬盘测试架上读取,发现读取失败,看来是硬盘损坏了。

  更换硬盘上回主板,刷机,能识别到序列号,走进度条。

【维修结果】:

  刷机正常通过,接下来就是用串号查询序列号,再用序列号查询WIFI蓝牙地址,再写入一个好硬盘里面,重新刷机,就可以激活使用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相关阅读:

iPhone6S Plus系列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2087046.html

网友:
膜拜大神,    我想问一下,  原盘损坏的情况下,   换了硬盘查到序列号后。     爱思怎么弄成绿帽子

网友:
可以把接下来的步骤也写出来? 小白表示路过

网友:
这个硬盘是彻底的挂了啊 应该摔过吧

网友: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硬盘坏的这么多 昨天遇到好几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应该摔过硬盘是彻底的挂了硬盘坏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新手前来学习了

网友:
请问怎么查蓝牙、WIFI地址???

网友:
串号查序列号序列号查WiFi蓝牙这一步很关键啊,

网友:
硬盘挂了 要用2个硬盘来修啊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