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亮斑什么情况?能修不?

楼主(2018-06-21):
如图所示,液晶显示器顶部有这样的亮斑,纯彩色基本看不出来,纯黑纯白如下图,有色阶最明显。
这是什么故障?能修不?如何导致的?

拆下面板用手电看了看也看不出什么,面板下面的背光也没有脏东西或者破损。

补充内容 (2018-6-22 12:54):
通电24小时,上面的奇怪形状没了,中间出现其他残影了,貌似是烧屏现象,拆开看板子,屏玻璃,背光都很干净,就是整机发热ccfl背光,这是屏玻璃本身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怎么修呢?

网友:
导光板不行吧  看图有点像
!!!!

网友:
看着像背光板老化了,用一样的碎屏换背光总成吧!

网友:
这个估计屏用不久了,要挂了,时间问题

网友:
拆旧机器里的导光所料薄膜片换的试试

网友:
偏光膜片老化,有偏光膜片的话? 可以换,没有只有换屏了!

网友:
通电24小时,上面的奇怪形状没了,中间出现其他残影了,貌似是烧屏现象,拆开看板子,屏玻璃,背光都很干净,就是整机发热ccfl背光,这是屏玻璃本身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怎么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