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 维修通病黑触摸后触摸反应慢

楼主(2018-06-21):
M1飞线后触摸反应帖别慢。座阻值,黑触摸脚位阻值都正常,供电也正常,最后换白触摸问题解决。

网友:
M1飞线好多6P了  还重来都没有动过白触摸 以后要是遇到就省事了

网友:
这机子恰巧2个触摸都有问题了 换完这个换那个

网友(2018-07-28):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值得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问题,值得收藏,虽然我自己没遇到 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