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维修IPHONE6接电大电流300+mA

楼主(2018-06-21):
               iphone6不开机维修

【故障现象】
接上电源漏电300+mA,不开机,如图:

【维修过程】
主板接上电源即大电流,手触摸主板发现有发烫现象,随即将主板熏上松香、接电后损坏U1401充电管表面松香迅速融化,如图:

问题点找到,将松香清洗干净、观察发现充电管表面已有被高温灼烧的痕迹、测量其阻值发现一路5v电压已开路、正常阻值在500左右、如图:

将其更换后接电电流恢复正常、当触发开机时触发电流瞬间升至200mA、与开机其有关的线路基本有CPU、SDRAM、硬盘等、随即测量各路供电阻值、当测量到暂存供电时,发现暂存供电1.8v短路。

因1.8v暂存供电与多个芯片相连,再次观察整个主板无明显故障点后开始、拆、拆、拆。由简到难原则,从USB管理、主电源、音频、NFC拆完后仍然短路(这时我已有点崩溃,上课没有好好听讲只能乱拆一通了)、将相关的无胶芯片拆完后,开始懵圈,难道只是是某个电容损坏了?
现只剩CPU未拆,随即先将无胶芯片逐一装回、通电触发用手摸到CPU位置较热,随即将屏蔽罩取下,发现上盖已开裂、问题点找到将CPU拆下测量暂存供电阻值恢复正常,如图:

将CPU重做,上盖更换后触发正常,因主板是ID板无法测试其它功能,所以维修到此结束。附上两张点亮图:

网友A:
LZ,霜挂的真好,请教,熏香的时候,烙铁多少度?我一直都掌握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霜挂的真好,请教,熏香的时候,烙铁多少度?我一直都掌握不好

我的温度是350左右,熏松香其实对温度没什么要求,松香化了就行,关键点是环境要尽量无风,就能熏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熏香的时候,烙铁多少度?我一直都掌握不好

我的温度是350左右,熏松香其实对温度没什么要求,松香化了就行,关键点是环境要尽量无风,就能熏上了

网友:
杰哥威武,修板就是专业,我等仰望中

网友:
熏松香其实对温度没什么要求环境要尽量无风

网友:
已加分,同是实地小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