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S-i7独立显卡感叹号

楼主(2018-06-21):
首先是排除了软件问题,测量显卡和显存供电正常,显存对地电阻35欧和其它板对比了一下正常应该是在200以上的。最终还是决定先换显卡芯片N13P-GT-A2,手上有一个N14P的-后面看不清,拆下芯片后显存电阻还是35开始有点后悔了,既然已经拆了硬头皮上N14P的芯片,可能也是有点好奇吧,N14P是GT750M显卡,原来是GT650M,看看有什么奇迹发生。上好芯片后进系统显卡还是GT650M感叹号,得出一个结论显卡型号应该是写在BIOS里的。继续开搞显存吧,运气不好拆到最后2片阻值才正常,经测量是VRAM2损坏。换了一片坏的其它植回。进系统后显卡还是显示GT650M,感叹号没有了跑3D独显正常工作。说明N14P芯片可以替换N13P芯片。最后的工作是再把原显卡芯片植回。对比了两个芯片跑3D的分数相差不大,再得出一个结论,想通过更换显卡芯片升级显卡性能是不太可能,除非会改BIOS。

网友A:
除非是那种 笔记本独立可以拔插的显卡 升级才有意义, 那种集成在主板上面的 BIOS 已经厂家写死,,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有耐心,不然也不会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X,像你学习了。正好我这里有一个花屏的还不知道怎么搞。看你这样都可以了。我也有点信心了。

网友:
显存不良好像没有一个好办法辨别准确位置......每次都是瞎撞,真是劳民伤财啊。。。。

网友B:
显存坏了与显卡坏了,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显存坏最麻烦的,拆装植球太花时间了。

网友:
如果我修的话我肯能都会认为对敌35欧是正常的。。。 有些显卡对地值是很低的

网友:
还不好,要是换完都不行就完了

网友:
显存坏不花屏的吗?

网友:
你情况和我上次搞Y400一样  正常情况都是UV5的问题  换了不行  背面的换了还是不行   显卡那一面最后一个换了  开启来了

网友:
还好是没黑胶的,有黑胶的就很麻烦,我看见有黑胶的,能改集显改集显

网友:
正在修一个神州的机器  很麻烦                                                                                   。

网友:
经验啊  神州的机器真心不咋样啊

网友C:
楼主你测的显存对地值,是测的那个地方啊。
这机器,真心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怎么搞个下载图片了,麻烦版主删掉

网友:
神舟机器  性价比是好    但是维修 起来  就很麻烦

网友:
用GT750代换GT650,这个还是胆大,一般DDR5显存对地阻值会偏低,独立显卡板那种,显存对地值一般在50-20之前.

网友:
显存35欧不正常吗,我记得好像应该就是这个阻值啊

网友:
挣够能折腾的 修好了就好

网友:
大佬们显卡和cpu只测量电压会不会更稳一点

网友:
阻值那么低,摸显存不会有温度的吗。。

网友:
最后这个结论已经是定论了 不用证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是那种 笔记本独立可以拔插的显卡 升级才有意义, 那种集成在主板上面的 BIOS 已经厂家写死,,

vbios也是可以刷的,升级板载显卡不是不行

网友:
假如没有料版是不是就加焊显卡

网友:
楼主,你真牛逼啊!显卡都可以这样玩的,你的这个主板的板号是DATWC吗?

网友:
显存坏很麻烦,植球费劲。。。。。。。。。。

网友:
神州的  显卡不同型号  都会打感叹号   bios里面写了的

网友:
有的主板上,会有电阻设定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测的显存对地值,是测的那个地方啊。
这机器,真心花了不少时间

就是显存1.5V供电对地电阻,正常是200欧以上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是,有些机型70-80也是正常

网友:
不知道跑分会不会比原来的高些

网友:
一般显存有问题会花屏啊

网友:
一般我都懒得把旧芯片换上去了,太麻烦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有耐心,不然也不会好了

网友:
厉害,我也就会说这一句了不过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太有耐心了。。一般碰到这样的我也只能建议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如果要是能提取VGABIOS像台式机那样nvflash忽略错误强刷进去呢  你这个要是成功了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楼主厉害了,不同型号的显卡都敢上,我只敢换同型号的

网友:
我想知道你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显存挺麻烦,配件不好找。。。。。。。

网友:
显存不良好像没有一个好办法辨别准确位置......每次都是瞎撞,真是劳民伤财啊

网友:
显存损坏是最恶心的

网友:
这种问题真麻烦 换的累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有耐心,不然也不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坏了与显卡坏了,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无法区别,一般先换显卡不行再换显存,反过来也可以。

网友(2019-09-12):
楼主技术牛X,像你学习了。

网友:
显存重新植球真的很麻烦

网友:
这个机修成这样,高手,,,像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