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i3 hm55独显 改集显

楼主(2018-06-21):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8285-1-1.html
集成bios连接 做电梯直达 固始新宇提供 必属精品

网友A:
这个显卡坏的不是很多的吧    改动的地方好多

网友:
虎哥就是牛逼啊,技术杠杠的啊啊啊

网友B:
谢谢楼主,有点麻烦。好像这个型号买个集显主板才1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有点麻烦。好像这个型号买个集显主板才100元左右。

哪怕板子不要钱 客户急用 你有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坏的不是很多的吧    改动的地方好多

花屏 供电都查了 显卡重置过还是一样啊

网友:
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吧~一目了然

网友:
能搞好到钱就是王道

网友:
G460说实话啊   我遇到显卡坏的  还是比较少   还是有的   真正坏了修不好的   基本上没有       不过的你经验还是吸收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有点麻烦。好像这个型号买个集显主板才100元左右。

是的,我们做维修的能修就修,这样没有成本啊!你买板换是不是要成本啊!而且赚的钱不多啊!

网友:
好样的   这个也改      只是平台老了   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们做维修的能修就修,这样没有成本啊!你买板换是不是要成本啊!而且赚的钱不多啊!

对啊  老是换板的话 同行自己都换了 还用找我们吗?

网友:
维修  不易   能修就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们做维修的能修就修,这样没有成本啊!你买板换是不是要成本啊!而且赚的钱不多啊!

各人的情况不一样吧。你们可能有时间去研究,我们这边是机器多的堆成山修不过来。我们一般就花100元钱买个集显过来给别人,这板留着当料板拆东西用,就是当料板卖出去也可以卖个几十元吧。时间就是金钱呀。

网友:
这个不好改,我以前 改了 一下午 才好。。。 电阻太多 不好找

网友:
G460说实话啊   我遇到显卡坏的  还是比较少   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