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改过联想g510的集显

楼主(2018-06-21):
机器独立显卡由于散热器坏了烧了独显。直接摘掉显卡芯片或者断掉供电。有谁试过没有。

网友A:
如果没有,我准备明天试试。到时候报告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我准备明天试试。到时候报告情况。

反正直接拔了电感很快的事情 你可以试验一下 然后告诉我们

网友:
这款机器没有试过,断掉供电试试再说。

网友:
估计断开供电不行,吧显卡去掉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