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白苹果重启变爆上盖

楼主(2018-06-21):
接可调电源,屏幕显示白苹果,电压跳变200-350左右,最高跳500多,然后重启。先测是不是逻辑码片到cpu的问题,打值,492,753!没错,问题找到了。cpu挖洞飞线,或者直接cpu一脚飞线?技术含量太低,我不屑这样做,没意思(其实是不会)。怎么办?当然是拆cpu,重做。风枪868刚上去一会,听见“啪啪”几声脆响,如图: 心头无数草泥马狂奔....整理好心情,一个字:干!!当然,发几张无码高清福利图先: 装好cpu先测一下电流 正常。从料板拆上盖根据下面这张图阻值判断上盖好坏: 我实际测得数值:479 278 453供大家参考。装好上盖: 亮机!!! 电流跳变正常进系统: 自此收工。(大家注意看是不是同一块板子。)

网友:
能拆装CPU 手工已经非常可以了 向你学习我现在还只能干其他芯片

网友A:
补这几个点用了多久啊   很费劲吧.............

网友B:
挺 厉 害  , 向 大 神 学 习 了!!

网友C:
请教一下,CPU中层的胶用什么工具除好一点,我用刀片很容易就把脚给铲掉了,不锋利的刀片有感觉除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这几个点用了多久啊   很费劲吧.............

请注意看那些黑的点是空点,真正掉的点已经上好锡。

网友D:
大神接受我的膜拜,收下我的膝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 厉 害  , 向 大 神 学 习 了!!

额.......我刚实地两个月,只能说刚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CPU中层的胶用什么工具除好一点,我用刀片很容易就把脚给铲掉了,不锋利的刀片有感觉除不干净

我是用手术刀,刀刃在砂纸上磨几下,不要太锋利,刮胶一定要轻轻的,不要向下按,刀片加刀柄自身的重量已经差不多够力了。焊盘需要低温锡拖一下,每个点都拖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接受我的膜拜,收下我的膝盖吧

不用这么夸张吧?我只是多练了一个月而已。

网友E:
做过cpu的板子,估计不耐摔,也不耐用了。。。。现在板子也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过cpu的板子,估计不耐摔,也不耐用了。。。。现在板子也便宜了。。。

那个........牙坏了还是要拔,换的牙齿还是可以吃东西。原装牙齿好,谁叫它坏了呢。客户的机子还是客户选择修与不修,动cpu大部分是为保资料。

网友:
请注意看那些黑的点是空点,真正掉的点已经上好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