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AMD 裸板开机电流0.45无显(已解决)

楼主(2018-06-21):
这个是通病,网上有好多帖子,去掉桥上一个电容。可显示开机,测RTC电池1.5V,估计电池引发。
通病

网友:
G475 485 的通病。。 FCH 桥电容 容易报废

网友:
这个遇见过了,大部分电容腐蚀造成电压低,AMD会引起不跑吗各种症状把

网友:
这种经常遇到,电容怼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G475通病了 修了无数了~~~

网友:
AMD很常见的通病了 好多好多电容坏的

网友:
AMD的桥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确实是个老通病了,修起来贼舒服

网友:
修到一个和你哪个电流一样的,这个通病干了。也是一样的,我机子待机0.041.有没有哪个大哥修到过、

网友:
楼主,你修到这样的机器已经很多台了吧?

网友:
这个电阻还是比较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