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GA-B85N-Phoenix-WIFI_20不触发、不跑码。pwrbtn电压时有时无

楼主(2018-06-21):
初始故障不触发,目测主板的ec被拖锡过,旁边电阻电容被加焊过。

快速维修,直接定位检查ec发给pch的PWRBTN信号,无电压,打值无短路。
查pwrbtn上拉电阻另一端电压正常,更换上拉电阻8.2K故障依旧。思考:pwrbtn无电压是IO坏还是pch坏?

查pch待机,发现桥未发出slp_s3给EC。
综合判断,pwrbtn无电压IO坏的可能性最大。

这是技嘉小方块台式机主板,8系列的桥,买新IO之前,决定刷bios。刷完bios,竟然成功触发。回头测量未触发时ec给桥的pwrbtn电压正常,触发后有跳变。(难道此机bios参与触发?暂时跳过)

触发后cpu风扇转,cpu供电有1.65V,复位0.2V,cpu本身却没有发热。神马情况,cpu供电正常但cpu本体不发热,思考:当无复位思路修还是重点查cpu模块呢?
结合本机故障,思索片刻,估计是1.65V是cpu的vboot供电,类似老G41板子,不装cpu也有cpu供电的那种,针对此种故障,决定,回到维修原点,重点查桥。

回头检测待机条件时,发现未触发时ec的SLP_S3是2.8V,触发后主板虽然正常上电了,但SLP_S3依然是2.8V,多次触发依旧。
想起虽然pwrbtn现在正常了,但在未刷bios之前,ec给桥的pwrbtn是没有电压的。
思索片刻,买新IO,触发后cpu本体很快就发烫了,亮机,回头测ec的SLP_S3,标准的3.3V。

补充:返修了,第二天早上拿来的,客户说拿回家就不触发,io给桥的pwrbtn无电压,刷个bios,pwrbtn又正常了,slp_s3还是2.7V,一切故障还原到未修之前。
今天下午抽空修,发现IO的某个脚位上有脏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它导致io脚位之间短路了。多上电几次,io的pwrbtn,彻底对地为0。换新IO后,多次开机都正常,无法关机,精准定位到pwrbtn波形,最后发现是开关线问题。

经月饼老师回帖提醒,挖掉bios验证此机bios是否参与触发,结果如下:

此机bios挖掉,可触发,触发后循环掉电,可见此bios不影响触发。
但是发现此机bios的6脚,竟然与焊点断开了,仔细看图片。

最后飞线到备份bios的6脚ok。
开关多次ok,装了个系统也ok。

结论:不触发是因为io坏;刷bios后pwrbtn电压出来了我觉得是桥me模块导致的桥脚位配置出错;触发后cpu有供电但不工作,无复位。应该是IO发出的PG或slp信号电压不够,导致桥没发出PG给cpu;判断BIOS是否参与触发,可以挖bios芯片,可以查片选插电后的待机波形,不一定是在bios程序里找IMG;修机器,一种方法无效,一定要及时回到原点,寻找其他方法,一条道走到底是最愚蠢的事情!!!

换IO很快,修亮后丢在一边装系统ok,就没测试桥其他条件。

————the end

 会员471577100鑫豆2023-12-25 16:09
 会员471577100鑫豆2023-12-25 16:09

GA-B85N Phoenix-WIFI-2.0 点位图.pdf

网友A:
这个是台机吗  ? 老大  台机EC 也代 ROM了和笔记本 差不多了。厉害了

网友:
"8系列的桥,怀疑BIOS参与待机",知道了这些知识不用盲目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台机吗  ? 老大  台机EC 也代 ROM了和笔记本 差不多了。厉害了

最近很忙么  感觉好久没看到你了诶 ...............

网友B:
说了半天不还是换了IO之后才好的么  应该就是IO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台机吗  ? 老大  台机EC 也代 ROM了和笔记本 差不多了。厉害了

这个板子,应该就是IO坏,刷BIOS后pwrbtn有电压,可能只是假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了半天不还是换了IO之后才好的么  应该就是IO本身有问题了

返修了,早上拿来的,故障还原了。你估计哪里可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台板修好了,下午又返修了是吗,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修了,早上拿来的,故障还原了。你估计哪里可能有问题

还是S3#没有吗  换个桥试试吧   或者你再刷一遍BIOS试试  换一颗Flash试试看

网友D:
看的有点乱,
BIOS是否参与触发,只需待机去掉它,看是否触发就可以判断。你亮机后没验证吗?

换IO的后电压正常,而又返修
桥的11个待机条件都测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的有点乱,
BIOS是否参与触发,只需待机去掉它,看是否触发就可以判断。你亮机后没验证吗?

谢谢老师提醒,我还是钻牛角尖了,只知道跑去bios里面找IMG,寻找EC程序,却忘记了挖掉bios芯片就可以验证。。。。。换IO后,返修现象和原现象一样,不触发,io的slp_s3又是2.7V,IO给桥的pwrbtn无电压,刷个bios,pwrbtn马上有3.3V,可以触发,cpu有供电,却不发热。暂时丢一边,搞别的事情了,抽空再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提醒,我还是钻牛角尖了,只知道跑去bios里面找IMG,寻找EC程序,却忘记了挖掉bios芯片就可以验 ...

刷完BIOS后,可以触发,这次有没有试试去掉BIOS看能否触发?
桥的RSMRST#和DSWVRMEN intvrmen都正常吗

网友:
就是IO坏了一开始就是!!!!!!!!!!

网友:
刷BIOS的时候是用的风枪吹的还是络铁拆的。风枪吹下来的话是加热到了周围原件才触发。而不是刷了BIOS才触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完BIOS后,可以触发,这次有没有试试去掉BIOS看能否触发?
桥的RSMRST#和DSWVRMEN intvrmen都正常吗

已经修好了,验证bios不参与触发,装系统都ok,就没回头查信号,应该是客户拿回家后,IO的脚位掉了脏东西,导致IO烧的。帖子重新编辑了,以后发帖尽量顺畅。

网友:
准备好好研究这贴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