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杭州迅维每日一贴 DELL P25F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6-21):
大家好,我是杭州迅维快修的程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DELL  P25F不开机维修  如图
接电源直接5A爆表,拆机,测量公共点B+直接对地,断开B+到各大PWM供电的结点或电感,最后拆掉PL101后B+正常,再拆掉PQ108后PL101 2脚还短,最后确定是电容问题,

拆掉第三个电容后对地475正常,上电还是大电流,最后发现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子PQ101被击穿,更换后开机电流到1A不显示,更换过内存,CPU,刷BIOS一样,最后发现COMS电池只有0.3V更换后OK  如图

网友A:
coms没电一AMD的好像有些会不跑吗。

网友B:
我建议你们这些大师,高手,不要发这么简单的问题到论坛里面,毕竟逛论坛的人什么样都有,还有一些外面修电脑的客户也会看到,认为多么的简单。应该多发些电路原理分析,故障产生原理分析这样带点技术性的内容。让大家欣赏。只是提议

网友(点评):
你当免费教学呀?

网友(点评):
免费教学谈不上,只是感觉太过于简单的故障,你看看论坛里面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随便都可以秒杀这种故障机器。

网友:
5A 电容都没糊或者变色吗   照着保护隔离仔细看看没有看出来异样么

网友C:
大短路的笔记本,我感觉不要发出来了,引起顾客的注意就赚不到钱了

网友:
这款机子大短路就是这个地方的电容爱坏,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这种多半就是发帖赚分来的,一看就应该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短路的笔记本,我感觉不要发出来了,引起顾客的注意就赚不到钱了

这种多半就是发帖赚分来的,一看就应该想到。

网友:
戴尔的大短路是通病,用眼睛慢慢看,会发现电容有点点的裂痕发白。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chengwenlong136 -10 -5 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们这些大师,高手,不要发这么简单的问题到论坛里面,毕竟逛论坛的人什么样都有,还有一些外面修电 ...

谢谢你的建议,没想那么多,修到什么发什么,边修边写

网友:
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没有意思,来点难度的

网友:
能不能发点技术含量高的,这种公共点大短的只要有点技术的都会。

网友:
说起来是比较简单 估计修起来也费了点时间吧

网友:
说起来是比较简单,还是学习下!

网友:
大短,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没电一AMD的好像有些会不跑吗。

是的,你是大神的话以后就别问这样的低级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你修的这个机器的主板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短路的机器就是捡钱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