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开机无限重启,atx插座3.3v对地阻值为12

楼主(2018-06-22):
新手求解!此版不了接检测卡
裸板
1.点开关键,可以开机,
2.不接cpu  4x供电,可以常亮
3.接上cpu  4x供电,可以常亮
4.atx 3.3v对地为12,明显低于100
5.cpu供电为2+1,其中2相正常,1相中,上下管正常,但是上管s和g之间的阻值为10左右,1 相由一个辅助电源ic控制,8脚的写着8bc  xfk,
装上u和内存,亮几秒后自动重启,

不知道是不是3.3v对地短路了!求指导!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也是技嘉,不过型号不一样,插上检测卡代码跑到头后又重新开跑,刷BIOS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问题跟你的一样                楼主你的修好了艾特我一下我看看吧,谢谢

网友:
电脑不断重启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8466-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我的事技嘉B85不断重启,代码15,重启三次代码跑完,出现选中硬盘选项,选了后又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