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笔记本不触发维修实例

楼主(2018-06-22):
MacBook A1286笔记本不触发维修实例

  机器型号:苹果A1286

  版号:K19 820-2523

  故障现象:笔记本不触发

  维修过程:机器接电源亮绿灯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检查主板,客户没修过,没进水腐蚀现象。上电测主板电压,测公共点PPBUS_G3H没有,断电打值短路。先不要使用电击法,把各大电感阻值测一遍排除电感上管击穿,以免使用电击法扩大故障。测电感阻值均正常,再仔细观察一遍主板是否有料件裂开、腐蚀等情况,在观察主板期间万用表不经意间测到下图中的充放电路上下管Q7030/Q7035的G极均短路。

MacBook A1286笔记本不触发维修 图1

  下图为主板实物Q7035下管G极打值。

MacBook A1286笔记本不触发维修 图2

  公共点PPBUS_G3H短路可以锁定在充放电电路上,上下管G极均短路怀疑充放电芯片导致的,拆掉后下管G极依旧短路,上管G极无穷大,将下管拆掉,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下管G极无穷大。充放电芯片应该是好的,装上芯片和新的场管,再测上下管阻值均有400-500左右。上电测公共点PPBUS_G3H已产生,按开关触发电流已有明显跳变,装机测试功能均正常。

MacBook A1286笔记本不触发维修 图3

MacBook A1286笔记本不触发维修 图4

本文作者:ACT

网友:
就这样嘛???

网友:
又见 那 2个小孩子  的测试 视频 。。。。 标志性动作啊。。大哥

网友:
楼主,还是你的维修思路好啊!这样判断又快又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