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4 danl8mb18c0 win7 logo死机

楼主(2018-06-22):
机器型号:雷神911-m4
版号:danl8mb18c0
故障:引导系统到win7图标处死机
已做排查:
PE也进不去故障同样,试过好几个
安装版win7 win10故障同样
BIOS刷过
改过BIOS模式
更换硬盘
更换内存
所有外设排线已拔除,已最小化测试故障同样,排除外围故障。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CPU,显卡,南桥都没动过,初步怀疑是南桥问题,请教一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朋友,是不是南桥问题引起的,更换南桥能解决吗?

网友:
有知道的大神吗,说一声,先谢了

网友A:
这种小 桥 ,故障率很高的, SR17D SR17E 。。。 ,加汉 看一看,不行就只有换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 桥 ,故障率很高的, SR17D SR17E 。。。 ,加汉 看一看,不行就只有换全新的。

谢谢,是SR17D,已经订了打算换上试试

网友:
看看 显卡 供电 上下管  有碰到过 显卡供电 安装不进系统的  其他机器

网友:
最小系统法都尝试过了,也只有桥问题看看了,也不排除主板的CPU电容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这样故障就是把外设全部拆卸掉再试。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桥的可能性要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