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闪光灯 手电用不了求助

楼主(2018-06-22):
接到一台iphone6 来的时候暗屏没有背光 拆开后发现背光上有一个二极管糊了 拆下二极管用松香烧了一下 发现后面有个电容有问题直接换了 按上二极管开机正常就是亮度不够 又把旁边的电感换了 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了 没想到开机后检查手机 发现手电筒打不开 其他所有功能一切正常 前后摄像头都可以使用 把闪光灯IC拆来下 发现3个地线都没有 又打了一下每个点的对地阻值都没问题 飞上地线后 开机 故障依旧 芯片也换了2个了  哪位大神帮忙参考一下 目前没有思路了 论坛了找了一天 该查的地方都查了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啊 帮个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摄像头供电检查摄像头供电检查摄像头供电

摄像头供电正常 前后都没问题 而且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