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韩品牌ESCORT-Ⅲ小型打磨机(牙科用)维修一例

楼主(2018-06-22):
接手一个牙科朋友的打磨机,故障是调速失效,一开电源就是最高速度运转,无法精细打磨工件。附上手抄图纸一份。拆机检测带散热片的输出管Q1的CE正反向都只有130欧软击穿了。查看线路板零件无明显的烧坏痕迹,通电测LM3172脚输出端电压能够随着调速电位器旋转而变化。估计电路基本正常,更换Q1输出管,加电测试,此时旋钮在转速高的位置,然后调到最小可以控制电机停转,在调大到小发现失控了,又变回最初的故障。这是还有零件损坏没有发现啊!既然能够调速那说明前面调速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后面输出级就只有Q1和C1了,拆下C1测有充放电的特性,不管了,直接换掉。电容为63V 2200UF的容量,手头上只有两个50V  4700UF的串联使用吧,容量相当,在装上Q1,重新上电反复测试多次OK,到此完全修复了。图片不会编辑,不知道应该放在哪个板块。版主发现不合适帮忙转移,谢谢!

网友:
手工画的图纸忘了,补上,谢谢!

网友:
可控硅 坏了~~~~~~~~~~~~~~~~~~~~~~~~

网友:
由滤波电容损坏导致输出管击穿损坏。楼主用两只电容串联得到符合要求的电容,是个实用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