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plus自动触发通病加掉电维修

楼主(2018-06-22):
b75m-plus自动触发通病加掉电维修

网友:
看着简单维修实际也用了不少时间各位看客动动小指头加点分吧

网友A:
大师,修的那哪个地方好歹说个半句吧!就几个图让人看不懂咋加分啊!我承认还说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修的那哪个地方好歹说个半句吧!就几个图让人看不懂咋加分啊!我承认还说小白

你认真看帖了么 我怎么看到他问题 原因都写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修的那哪个地方好歹说个半句吧!就几个图让人看不懂咋加分啊!我承认还说小白

晕!这么详细了还要怎么详细呢,做维修的不可能点位图都不知道吧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这么详细了还要怎么详细呢,做维修的不可能点位图都不知道吧

哦,知道了, HM6X 7X 的 1.8V PLL 没起来,导致 触发掉电

网友C:
缺少了这个1.8伏,主板掉电不跑马。

网友:
台式机我都不太回修   只有和你们慢慢学了

网友(2018-08-04):
引用 网友C:
缺少了这个1.8伏,主板掉电不跑马。

意思要打开点位才能看到,我这样看不到1.8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