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2):
MBX-224开机灰屏,外接正常什么问题,显卡换过。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BIOS有没有刷过,如果刷过BIOS就查查屏接口的几组线吧

网友:
你重点查屏的跳线吧!好像是SW1吧?我遇到过这个屏的跳线出问题导致屏显示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