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590S-I7装系统后不开机维修,今天送的。哈哈

楼主(2018-06-22):
神州K590S-I7故障:装系统后不开机维修,今天下雨送的。哈哈   拆机19V 短路,1分钟问题找到 ,电容坏短路。。。。
搞定收钱xxx元。。。。

送钱的维修。。。。。。

网友:
短路修的蛮快,貌似还动用了烧鸡法,不错,我有片是机械师的,开机风扇狂转后掉电,电流很小,0.3几,修了很多天没有修出来。

网友:
这是送钱的   恭喜了  我还长时间没有修这样问题了

网友:
什么个情况啊,装个系统后就不开机了吗,要是在你店装的系统,客户不是还要讹你呢。

网友:
楼主,你的第一张图片不是这个机器的图片吧?

网友:
这是送钱的   恭喜了
这种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辛亏是小毛病 不然不要亏死了

网友:
一般很少用烧鸡大法  一般眼观 加感觉 基本很快找出坏电容

网友:
兄弟我也遇到几台和你一样的情况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装个系统就装坏了。当时问他们就是说装系统就不开机了、

网友:
这么巧  我的也是但是我的ec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