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风枪突然坏了,有人会修吗?

楼主(2018-06-22):
         用的安泰信852D 已经用了第7个年头了,一直也没出过什么大事情,最多就是发热丝烧断了。今天用的时候突然发现芯片拆不下来了(平时350度左右什么都能拆),果断改到380还是不行,手轻轻试了一下很烫,但是锡不化,到同行那里借用风枪,1秒钟解决。所以目前症状是发热,但是温度似乎不够,感觉可能是温控出问题了,拆开手柄,发热芯连接的很好,包括温控的那根黑线也连接的很好,不知道什么情况了。难道是主机里面的温控芯片坏了?        有没大神知道具体什么情况的,麻烦不吝赐教,我也挺纠结,主要是生意不好,不想买个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做不下去了哈哈

网友A:
看看调温的电位器,这个东西太不耐用,我那台安泰信电源更是气人,一年不到,电位器全玩完儿,幸亏发现早,不然得烧我多少机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调温的电位器,这个东西太不耐用,我那台安泰信电源更是气人,一年不到,电位器全玩完儿,幸亏发现早, ...

我的安泰信电源的电位器也换过了,今天这个风枪的事情让我有点措手不及,这个温控是在发热芯上,还是在主机里面,前段时候换过一个淘宝上买的发热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安泰信电源的电位器也换过了,今天这个风枪的事情让我有点措手不及,这个温控是在发热芯上,还是在主 ...

电位器没问题的  调节显示屏显示很正常

网友C:
用了7年了,还不买个新的老大用了7年了,还不买个新的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了7年了,还不买个新的老大用了7年了,还不买个新的老大

自己就是做维修的,何乐而不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就是做维修的,何乐而不为?

做维修的不一定什么都会修呀 东西坏了自己研究研究是好的 但机器用太久了本身就会老化 还是买一个新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