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待机大维修,现在是不是不能签到了啊

楼主(2018-06-22):
b460e待机大,拆机发现1.5v上管烧毁,内存短路,转换后的1.5vs对地0欧姆,南桥坏,先修好供电,找了个拆机的南桥装上去,跑数显示,装起来才发现档logo,又换一个南桥后修复,我现在不能签到,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样,好多天了

网友:
可以正常签到啊,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正常签到的你看看是不是你浏览器有问题,退出重新登录试一下

网友:
能正常签到啊,我都签了你的不行,就把帐号退出,重新登录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 签到给下载分吧

网友:
不对 是金币 ?浏览帖子的

网友:
可以啊都是正常的是不是你浏览器有问题

网友:
楼主,你换南桥后,刷了BIOS程序吗?要改BIOS程序里面的ME吗?

网友:
我是小小白,我都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签到,

网友:
可以正常签到的

网友:
这个机器都少了 好久没修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