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ype-C 如何决定充电方向?

楼主(2018-06-22):
就比如有一款 Type-C 手机,那么是手机给充电宝充电还是充电宝给手机充电?还是说可以切换?怎么做到?

网友:
对于手机和充电器,有这么几种情况:

1、一个是手机,一个是充电器,接口随意;
2、两个手机,接口都是Type-C,用Type-C互联;

对于USB供电、充电设备来说,可以分成4类:

1、移动设备
2、传统USB口
3、支持充电的USB口
4、充电器(含移动电源)

其中规范要求充电器的数据线(D+/D-)必须短接。当一个移动设备插上去的时候,移动设备因为本身有供电,所以它会先尝试向D+线上加点电压,电压是0.6V,规范中称之为VDP_SRC的东西。而充电器和移动电源的D+/D-是短接的,所以移动设备会在D-上检测到0.6V电压,再把电压拉高,看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是移动电源,D-上反应的会跟D+上一样,这就可以判断对方是移动电源,放心充电就可以了。

如果对方是传统USB接口,D+/D-是不通的,手机可以判断出来对方不是一个移动电源,是个传统USB接口。

如果对方是支持充电的USB主机,D+/D-上会有特殊的电路,它能回应0.6V的电压,但当设备将电压从0.6拉高时,并不回应高电压,这样设备能判断出对方是一个支持USB充电的USB主机。

所以,通过充电器、主机上的电路,就可以让移动设备识别出对方是什么,然后根据需要充电或者通信即可。

最特殊的情况是两边都是手机,用一条线Type-C互联,这种情况是靠线来区分的。Type-C线上大多数线的接法都是对称的,唯一的例外是CC1/CC2,这两条线不对称,也就是说任何USB Type-C线,其实都是分公母头的,虽然外观看着是一样的,通过CC1/CC2可以判断谁是主机(Host)谁是从设备(Device),对于两个移动设备互联,始终由主机供电(具体来说看评论里的讨论)。

具体的充电,供电细节是有规范的《Battery Charging Specification》,在USB.org - USB Device Class Specifications有下载。

中文资料找到两篇,写的不错:

USB 电池充电规范
技术控必看啊 专业人士浅谈USB-Type C-IT168 笔记本专区

网友:
简单说下,Type-C设备有三种形式:DFP、UFP和DRP,DFP只能做Source,UFP只能做Sink,DRP两者都能做。

一般Wall charger是DFP,U盘是UFP,手机、平板之类的都是DRP。当DRP和UFP相连的时候,DRP变成DFP,DRP和DFP相连的时候,DRP变成UFP。DRP设备会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身份,在DFP和UFP之间来回切换,Type-C spec上规定了切换的时间,是一个范围。当两个DRP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两者都会来回切换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谁作为UFP谁作为DRP是随机的。

在决定了UFP和DFP之后,如果支持PD协议,他们可以通过PD协议来切换Source和Sink。

最后,再说一下如果线缆一端是Type-C,一端是Type-A,那么根据规范,CC pin上要通过Rp上拉,这样,Type-C的这端就只能作为UFP。同理,如果一端是Type-C,另外一端是Type-B,或者Micro/Mini,根据规范,CC pin要通过Rd下拉,这样,Type-C这端只能作为DFP。

网友:
Type C Receptacle分为三种

1 DFP - 只能做Host端
2 UFP - 只能做Device端
3 DRP - 既能做Host端也能做Device端

所以,当你有一个Type C的手机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1 手机上是UFP的C母头,如果接到电脑或充电器的时候,只会被充电
2 手机上是DRP的C母头,
    1)插到充电器的时候,由于充电器只会充当DFP,所以手机会切换到UFP,从而被充电
    2)插到充电宝或电脑时,如果充电宝或电脑上是DRP的C母头,会出现两种情况:
        a. 充电宝/电脑端和手机端会随机充当host和sink,每次插拔之后角色互换
        b. 充电宝/电脑端或手机端有一方有作为host端的偏好设定,这时候有偏好设定的一方会成为host端

P.S. Type C to Type C的线材中,如果要拿到compliance certification就必须有一块或两块EMarker(IC)

网友:
楼上陶钧基本讲的很清楚了。
不过最新的TypeC规范,将DRP规范得更详细。
新增了两种类型,表明虽然可以作为source或sink,但更prefer其中一个。
1,DRP try source:和DRP或者DRP try sink相连时,会连成Source;
2,DRP try sink:和DRP或者DRP try source相连时,会连成sink;

而各种typeC产品,一般都会设置为为try source或者try sink。
这样互连时,完全随机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网友:
讲通俗一些,由于type-c接口的通用性,充电宝上的输入和输出端口可以做成同一个,导致了充电宝分不清是要充电还是放电,结果吸了手机的电量。楼上有高手做了专业回答,usb 3.1 type-c接口普及之后,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起因是开发者没有吃透USB3.1规范)

网友:
TYPE-C系列产品如:车充,充电器,移动电源等等。充电真的得很快? - 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