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不触发 应该是个通病

楼主(2018-06-22):
客户的的X240拿来不触发,拔掉外置电池再装上就能正常开机使用,过天又不触发,又要拔插下电池才能使用,换过全新的屏线和摄像头排线,拆掉过休眠开关,现在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希望各路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不触发待机正常不,电流是多少不触发待机正常不,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待机正常不,电流是多少不触发待机正常不,电流是多少

拔掉电池就正常啦 拔掉电池后待机开机都正常  过几天又开不了  因为把掉电池他就正常了  所以也不好检查啊

网友:
把bios电池拔了放下电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