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2311f液晶指示灯闪 不开机,解决方案

楼主(2018-06-22):
      收到一台惠普hp 2311f液晶指示灯闪 不开机,上手觉得是内部电源板有问题,拆机,把电容都换啦,没想到故障依旧,看论坛,发现有几个人鼓掌现象和我的是一样,且都是求助帖,那就研究一下咯,照片借的图,也刷过程序,故障还是一样,测量快关键上的电压,发现电压不是3.3V,而是2.4V或者2.7V,拔掉开关板线,还是一样,看样子就是这里的问题,发现板子上与开关板线相连的有几个二极管,起稳压作用,全部拔掉试试,拔完后开关板上电压全部变成3.3V,也不是闪灯啦,反复测试也是正常的,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另外一个地方的两个电容也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地方的两个电容也要换掉

楼主这个说明很关键,主要还是电容吧。

网友:
缺件了,也许就是电容没有,引起,电压不够。

网友A:
刚才板子确实亮啦,但是接上屏就不行,反复维修发现5V转3.3V三端稳压管有问题,带负载能力不行,换掉后所有故障都解决,最终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板子确实亮啦,但是接上屏就不行,反复维修发现5V转3.3V三端稳压管有问题,带负载能力不行,换掉后所有 ...

我把那个三端稳压标出来,发上来

网友:
答案在六楼,问题已经解决,反复测试无故障,打算交机啦

网友B:
烂了贴片二级管 又烂 电容 还有稳压器。。这么多?

网友:
也许就是电容没有,引起,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烂了贴片二级管 又烂 电容 还有稳压器。。这么多?

其实就是只烂了稳压器,不稳定,误判了一下而已,帖子没法改,就只能修哪写哪了

网友:
最终问题在稳压器

网友:
这款机子3.3v也会出问题的,用一会儿开了关就是他不稳定的

网友: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

网友C: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厉害。。。。。。

网友(2018-07-24):
引用 网友C: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厉害。。。。。。

仔细谈不上,这种不稳定的机器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厉害。。。。。。

要慢慢试才能试出问题,然后慢慢研究

网友:
感谢分享,果断收藏起来!:daxiao:

网友:
电源灯闪跟管子有关系吗   不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引起的吗

网友:
电容漏电,这样不怕返修吗?应该多试试

网友:
我有个飞利浦193E1更换驱动板后,指示灯关机后继续亮绿灯,咋回事呢

网友:
看样子这机器通病是这个东西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