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联想s435 la-c001p 开机无显0.43电流

楼主(2018-06-22):
  客户送修联想s435超极本,可触发上电,0.43无跳变 无显示,迅速拆机 测各电路电感都正常,于是刷bios试试运气,结果还是老样子,检索图纸全网没有,只能盲修了。  测rtc电池电压2.9V正常,再测pu102 1脚2.9v 2脚0V应该还接地,3脚1.5V!再测cpu上的电容也是1.5V,问题找到了,于是跑线路把一路上的电容全都去除了,还是只有1.5V,那就PU102芯片本体坏了,无奈没有同型号芯片,于是用一颗二极管代替,测cpu上电容终于2.8V了,上电一路小跑亮机了。

网友(点评):
正常的板子上PU102就是输出1.5V的。

网友A:
主板看起来很新,是一修机器,跑线路修出来,值得学习,

网友B:
楼主倒是讲下维修思路啊,为什么查了RTC电压的就直奔PU102了呢,这个PU102产后的是什么电压呢

网友:
楼主,没有图纸也能修好机器,你太牛逼了!对这个PU102芯片也很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倒是讲下维修思路啊,为什么查了RTC电压的就直奔PU102了呢,这个PU102产后的是什么电压呢

跑线路跑到PU102了,离rtc电池比较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看起来很新,是一修机器,跑线路修出来,值得学习,

没有图纸,只能跑线路

网友D:
没有完全看明白楼主的表达,这个板子可能是桥和CPU一起的。但是哪个U102如果是RTC电路上的。怎么会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完全看明白楼主的表达,这个板子可能是桥和CPU一起的。但是哪个U102如果是RTC电路上的。怎么会开机了、

AMD的单桥,rtc复位需要3V电压,如果没有就会开机无显示

网友E:
AMD机器从来都是我不敢碰触的存在,除了刷BIOS我其他都不敢搞,说不定这个搞好了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而且是绝症,上次修华硕X5550DP,妈的修好发现显卡叹号,而且在8600跟8670之间不停更换马甲,真是气煞老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MD机器从来都是我不敢碰触的存在,除了刷BIOS我其他都不敢搞,说不定这个搞好了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而 ...

8600应该是万驱自动打的,正确的应该是8670

网友:
rtc电路问题!!那个pu102是个双二极管吗!!

网友:
小电压转换的管子  能找到也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线路跑到PU102了,离rtc电池比较近

哦,算是明白了一点点,也是RTC电路的一部分同属RTC电路。是触发的必备条件

网友:
可以,技术很不错,看的出楼主基础很扎实

网友:
果然是盲修,思路好像没表达出来,看得有点晕了,为什么电流卡在0.43,你会首先想到是RTC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8600应该是万驱自动打的,正确的应该是8670

关键是,这玩意儿那鲁大师打上8670的驱动,显卡不干活儿啊,打完重启又是8600M加一个!号,我修了2个了,最后不得已我都要怀疑是不是原来的是A10,我修的时候用的A8导致的,虽然没理论依据,但是AMD从不按套路来啊,我感觉这跟绝症一个样,显卡换好几个,供电也都查了,就是没卵用

网友:
PU102就是那个复合二极管吧. 运气不错啊,刚测关键点路就找到了.

网友:
rtc电不够的话很多是不触发的点不亮

网友F:
这应该是个双二级管,小电池和电源供电RTC的二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个双二级管,小电池和电源供电RTC的二级管

不是的,它有一脚对接地的,不是这个复合二极管

网友:
主板看起来很新,是一修机器,跑线路修出来,值得学习

网友:
RTC电路确实会引起很多问题。。。。。。。。。。

网友(2018-08-29):
我表示看不懂你这个

网友(2019-05-14):
还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不是的,后来我纠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