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决定成败----“海之湾”紫外线固化灯评测

楼主(2018-06-22):
细节决定成败----“海之湾”紫外线固化灯评测

  无论是手机维修还是电脑维修,BGA元件焊盘掉点补点都是家常便饭了,常见的补线方式是修补好焊盘以后,使用光固化绿油来把补线部位涂抹固化,使用光固化绿油来处理焊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绝缘,避免短路。第二是保证焊接效果,因为补线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焊盘的焊接条件都不是很好,不能保证足够的焊接面积以及良好的上锡,所以焊接的强度是不够的,很容易造成二次掉点,涂上一层绿油以后可以让焊接点很好的固定住,并且有保护焊接点的作用。
现在我们使用的绿油基本都属于光固化绿油,也就是涂抹以后需要用紫外线进行照射,达到将绿油从液态变为固态的过程,但之前一般是用验钞的紫外线灯来进行固化,这种紫外线灯功率很小,固化绿油需要至少5-10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大功率的紫外线固化设备都是工厂里用的,体积大不说,价格也不美丽。

  不过最近这一两年来,大功率小体积的紫外线灯市面上越来越多了,使我们的维修越来越方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广州的“海之湾-黄勇”送测的紫外线固化灯。

  收到顺丰寄过来的快递,第一时间开箱,包装比较简单,如果有一些填充物更好一些,可以避免在快递过程中造成的磕碰,毕竟每个购买者都希望拿到手的产品是品相完好的。

海之湾紫外线固化灯评测 图1

  其实市面上紫外固化灯已经有很多款式了,对于功能和用法,我想就不需要我来多说了,不过“海之湾”的这款产品,我拿到手以后还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款产品设计上的一些细节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款固化灯整体是采用的黑色烤漆,对比市面上常见的只有一条导线的固化灯还是有一定的档次的,灯头部分采用的是蛇型可弯曲的金属软管,用夹子固定在桌子边上,这种设计可以保证桌面整洁,另外对于固化灯本身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而且夹子上还贴有胶垫,可以避免夹坏桌子表面。

海之湾紫外线固化灯评测 图2

  这还不算什么,让我更惊喜的是夹子的延长部还套有两个保护套,可以避免工作桌的边角被弄坏,因为现在的工作桌基本都是刨花板的材料,边角很容易坏掉,对于这样的细节,显然商家考虑的非常周到。

海之湾紫外线固化灯评测 图3

  继续看灯的其它部分,灯的导线从金属软管中引出来的部位,设计有一个小夹子来固定导线,这个防折弯的设计也是很实用的,夹子固定住导线以后可以避免导线在软管接口处长时间摩擦和折弯导致的导线损坏。

海之湾紫外线固化灯评测 图4

  这款灯采用的是USB供电设计,自带USB口,导线上配有一个电工上很常见的304船型开关来控制灯的开关,这样在不使用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关掉。不过我个人觉得可以再加一个用直流电源夹电供电的设计,因为不是每个人的维修桌上都有电脑或其它可以插USB的地方。这样应用场景会更广泛一些。

海之湾紫外线固化灯评测 图5

  将304船型开关拆开,看看里面的接线部份,供电线正极接开关,负极接了一颗限流电阻,这倒是中规中矩的设计。

海之湾紫外线固化灯评测 图6

  不过接开关的端子部分是直接用压线钳压上去的,并没有加锡所以可靠性不是很高。而且送测的这个只压住了几根导线,应该是人工压线的时候疏忽导致。从这点上看,组装工艺是需要加强的。

海之湾紫外线固化灯评测 图7

  USB的供电线采用的是标称H03VV-F的标准电线,H为欧标,03是表示耐压300V电压,VV表示导线的材质和外皮都是PVC材质,F代表是软线。如果能采用耐高温的硅胶线会更好一些,一是线材会更柔软,二是可以防烙铁和风枪的高温,要知道被烙铁和风枪烫坏东西这也是常事的。

  外观介绍完了,再来看看这个灯的核心部分吧,根据商家提供的技术资料,这款灯采用的是5W的大功率紫外线灯,经过我们实测用这个灯来固化普通的绿油涂抹点只需要5秒就可以达到表面固化,15秒左右可以达到硬化,与之前的那种验钞的小功率紫外线灯相比,已经是非常的有效率了。

  拆开灯头,可以看到LED灯珠是焊接在20MM的铝基板上,焊接的锡点并不是很饱满圆润,有一些锡尖,手工焊接工艺有待提高。

海之湾紫外线固化灯评测 图8

  另外商家介绍,这款可以保证7X24小时的不间断使用,而市面上的其它产品一般都是标明不可以长时间使用,那么海之湾的这款灯为什么可以做到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而其它产品却不能呢?其中又有什么玄机?

  其实原因也简单,根据商家提供的技术资料,这款紫外灯选用的是台湾光宏出品的高品质双芯5W灯珠,寿命长达10W小时。波长395-400nm:亮度较高,荧光效果较差,适合验钞,抓蝎子,固化,特殊物质荧光反射等。LED灯珠的工作电压范围是3.4-3.8V,市面上多数的产品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都是直连USB供电或是使用直流电源夹电,也就是说使用5V或4.2V的电压来供电,而LED灯珠的标准工作电压是3.4-3.8V,所以长时间在高电压状态下工作肯定会导致寿命缩短的。“海之湾”的这款产品,内置了降压电路设计,通过降压电路将USB过来的5V电压降为3.4V左右的电压,保证灯珠可以长时间稳定的工作。

海之湾紫外线固化灯评测 图9

  通过USB的电流表进行实测,紫外灯在工作的时候电流为0.33A左右,根据LED的工作电压进行换算,灯的功率为1W左右处于非全负荷工作状态。这款灯内置的LED为5W功率的双珠LED,如果全负荷工作,最大电流要达到1.5A左右 ,这对于线材以及灯头部分的散热有很高的要求,经过我们的测试必须换用粗线并且要将灯珠的铝合金基板用导热硅胶沾在一大块散热片上,散热片上还要加一个小的风扇进行主动散热才可以稳定运行。这在成本以及模具体积的限制下是无法作到的,而且也是会影响操作的便利性,当然给用户带来更直接的影响就是购买费用直线上升。

  所以紫外灯通过电路设计进行了降功率的设计,让LED在1W的非全负荷下进行工作,这样既能保证固化效果,又能保证灯的使用寿命。(等等,估计这个时候有读者会问,这不是脱裤子放屁的设计吗?为什么不直接用1W的灯珠?要知道1W的灯珠在这个电路设计上就是全负荷工作了,时间长的话寿命会受很大影响,用5W的灯珠在1W功率下工作,这样留有很大的空间,使用寿命会大大延长,小伙伴们你们看明白了吗?)

  综合评价,“海之湾”的这款固化灯具有操作的方便性,使用的可靠性,但在组装工艺上还有提升空间。日常用来维修还是不错的选择的,如果有更高的要求,可以考虑自己买套件进行DIY组装。

本文作者:海之湾--黄勇

网友A:
是不是要买一个    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买一个    固化

现在这类产品比较多,选择大功率,USB供电的,散热做的好一些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