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55vd宕代码72修复

楼主(2018-06-22):
机子故障是通电无显示,检测卡跑72停住,根据经验这个一般都是外设中断引起的。
拆了声卡网卡刷bios都是一样问题,当查到int-seritq的时候发现不正常为低电平,断电测量发现rn202排阻漏电引起的。拆了排阻以后,可以正常显示了,补上排阻装机收工。
刷BIOS

网友:
华硕断线确实是多 这有经验者速度快 二把刀就完蛋了

网友:
华硕又是排阻门故障,就不能换点花样,不过也好,为维修者创造了不少福利。

网友:
华硕的机器的排阻怎么这么多的问题,又是排阻的问题引起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搞得出来的,威武

网友:
楼主牛X,要是我是肯定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