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绿灯不亮

楼主(2018-06-22):
来的时候说是进水,可是拆开口发现那根独立排线进水腐蚀 我就换了一个 现在绿灯不亮 求助
求助
进水腐蚀
进水

网友:
看下接口有腐蚀没

网友:
进水的机器,多看看哪里有没有进水腐蚀引起的问题?

网友:
再次检测下进水位置 看下那个卡座有无问题

网友:
用放大镜看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