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43S 板号K43SD 待机0.005无3 5V通病

楼主(2018-06-22):
手机器  故障是不触发 可调电流0.005A
无3V 5V

查待机3  5V开启条件不足 EC待机供电没出来  更换5脚大块头转换ic后修复

网友:
楼主修过多少这样的,就判断是通病了

网友:
5VA转3VA-EC  LDO  线性IC   坏掉。。。。。。。。。。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不好说,但是这个地方到还真是问题出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