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花屏

楼主(2018-06-22):
详情请看图配的有字

网友:
你也描述得太简单了吧,
能具体一下吗?

网友:
没看明白啊啊?老板

网友:
飞哪里啊

网友:
这个电阻是供电还是信号????????

网友:
这样改北桥也会坏  叫INTEL主板  最怕维修这种AMD的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直接说不用电阻了,直连就可以了吗。不过有没有原理分析呀。还有楼主是怎么发现这个电阻有问题的、

网友(2023-08-17):
一般都是桥芯片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