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honeSE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8-06-22):
客户手机拿过来是手机有背光,只是有时候屏幕不亮,能看见里边有显示,手压在屏幕右上角靠中,
拆机,先测J420017  19  21脚阻值,正常,开机测17脚只有3.8V,没有升压,换升压IC ,后还是一样,换L4021还是一样,换D4021还是不行,
看来不好搞了,拆了测升压IC阻值,结果发现C4脚无穷大,测C4和vcc main不通,果断换掉L4020,由于L4020是一个很大的电感,没有想到这个会坏,转了一大圈,开机测试亮屏,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思路清 手工好  没有维修过手机  怕动  这维修多少钱?现在电脑没有生意准备到基地学习手机

网友:
这个背面就是A9没危险吗
:kaixin:

网友:
楼主思路清 手工好  。。。。。。。。。。。。。。。。

网友:
升压IC都拆了 就应该打下值 省的麻烦又拆